求助三菱FX2N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3-09-01):
我的FX2N的PLC与PC通信用SC09是,可以传程序但现场监控的时候,经常出现监控出错,那为仁兄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具体什么监控情况?你用什么组台软件?

网友B:
你最好检查一下你所用PC的COM设置,再不行不妨换一个COM再试试。

网友C:
电缆SC-09没有光电隔离,因干扰所致!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主要是返回的数据有误,我一直以为是我写的软件不够完善.

网友E:
给我一下sc09的通讯协议,好吗? 谢谢!!!!!!!!!!!

网友D:
工控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