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的几个问题,请专家指教

楼主(2003-09-01):
单位有一套自控系统,上位机四台,分别和RS-232/485转换器相连,下位机通过双绞线和转换器相连,现在有两个问题请专家指教。一、485通讯线+、-两端麻手,经测量有近70V的电压,这正常吗?二、四台上位机,如果拔下其中两台的通讯线,整个系统就会无法通讯,这是为什么?

网友A:
kao! 这样会死掉的。干扰!用电容、电阻连,去干扰。 正常电压12V。

网友B:
试试接地能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