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松下变频过流问题

楼主(2003-09-01):
请高手指教:“松下变频器,在没有带电机情况下,启动跳过流。”请问过流检测回路在哪元件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是电工的还是电器的?找电流互感器然后沿着它的几个脚来找

楼主:
0。75的是没有传感器的,他采用的是IPM我找不出是哪个脚是采样点不知你能帮我查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根据模块型号上网找到管脚图,一般带F字的是反馈脚,当然其中有过流,过压,欠压保护等等,不过这些型号都进光藕的,可能是光藕坏了也不一定,也可以与我联系:020-37204416,www.longi.net

楼主:
模块型号是CM20MD1-12H。N24SA7没有找到带F的脚能否告诉我要上什么网上查!谢谢!!

网友A:
我这边有资料,你把EMAIL或传真给我。不过这种模块没有反馈电流功能的,照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模块烧了,你可以把模块拆下来起动做判断

网友B:
如果是松下电气0.75的变频,那就先查IR2132驱动集成电路。

楼主:
我的邮箱是:zda13959795755@163.com.我量过模块是好的是可能是检测回路的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郑杰:图纸已发过去,请收。有时后用万用表判断不到模块好坏的,我的意思是你拆下来模块后启动变频器看看会不会过流

楼主:
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