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7-200下载电缆接线图

楼主(2003-09-01):
请教各位大虾,谁手中有S7-200下载电缆,麻烦测量一下,将接线图传给小弟,不胜感激。这种电缆10块钱就可搞定的事,市售150真是沟施。多靠大虾们的帮助了。

网友A:
1 to 1 2 to 3 3 to 2 4 to 6 5 to 5 6 to 4 7 to 8 8 to 7 9 to 9

网友B:
楼上的大哥,直接连线就能将232转为485吗?

网友C:
我有此电缆!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电话:0576-7576187 7220105 传真:0576-7241097

网友D:
直接连线就行?太神奇了吧!

网友E:
建议你或者去西门子那买一条,或者买个R232至R485的转换器,自己做一条,至于直接连线嘛,嘿嘿,没听说过

网友F:
插头到哪买

网友G:
直接连恐怕不行的,它不同于mpi电缆

网友H:
mpi电缆不能自己做,也买不到仿制的,pc/ppi电缆有国内仿制的价格便宜,自己做不推荐.

网友E:
插头可以自己做嘛,电脑城里肯定有卖的,一块钱一个,不过要自己焊哦,楼上的兄弟,请你说说PPI电缆同R232转R485线缆的不同之处,我不甚清楚,谢谢

网友I:
真是百家争鸣.

网友C:
浙江省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是我公司可提供的部分电缆名称,备有各种长度(台湾产) 有实物图片,可来邮件索取,请注明线的名称! 三菱FX/AnS/QnAS系列PLC下载线(SC-09 Sc-11、QC30R2) 三菱F900/A900/DU系列PLC下载线(AC30R2-9SS、FX-232CAB0、F2-232CAB0) OMRON CPM1A/CQM1A/C200H/c60p/c1000H 系列PLC下载线(CIF01/CIF02/XW2Z-200S-V) 西门子S7-200/S5系列PLC下载线(PC-PPI、PC-TTY) 富士PLC下载线(NN—CNV3) 富士人机界面下载线(UG00C-T) 松下FP0/FP1/FP3系列PLC下载线(AFC8513、AFP8550+AFP1523、AFP8550) HITECH人机界面下载线(HITECH-PC) 台达DVP系列PLC下载线(DVPACAB215) DIGITAL人机界面下载线(GPB-CB02) Eview人机界面下载线(MT5-PC、MT2-PC) 上述各类人机与PLC的连接线! 各类变频器的面板延长线 PLC解密服务 各类线缆的适用型号及详细目录请进入www.chinalxl.ebigchina.com查找!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E:
siemens授权:dagang.6677.com

楼主:
S7-200编程口是RS-485,下载电缆是RS-485对RS-232,不过转成RS-232后的联接关系还是RS-232标准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