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楼主(2003-09-01):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 现在的工控行业中,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在此讲述一下旋转编码器的一般应用,欢迎大家踊跃提意见,如有疑问也欢迎大家与我联系。 l 旋转编码器的一般介绍 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增量型,另一种是绝对型。增量型的特征是只有在旋转期间会输出对应旋转角度脉冲,停止是不会输出。它是利用计数来测量旋转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绝对型的的特征是不论是否旋转,可以将对应旋转角度进行平行输出的类型,不需要计数器可确认旋转位置;它还有不受机械的晃动或震动以及开关等电器干扰的功能,价格贵。在选择使用时,可参考以下几点。包括成本、分辨率、外形尺寸、轴负荷及机械寿命、输出频率、环境、轴旋转力矩、输出回路等等。 l 应用举例 它一般应用在对机器的动作控制。我那一个实例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改造一台机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先要对工件进行处理,然后加工。它以前是用光电开关做的,机器的电路就比较复杂,而且成本增加,维护调校麻烦。于是我就对机器的电路进行改造,主要是用一个编码器来代替以前的光电开关。此套系统由OMRON的PLC与编码器组成。下面是PLC程序。 1. I/O 及数据 检测是否有工件开关:00007 变频器零速输出:00008 处理工序1:开(DM100) 关(DM101) 10100 处理工序2:开(DM102) 关(DM103) 10101 处理工序3:开(DM104) 关(DM105) 10102 加工工序1:开(DM106) 关(DM107) 10103 加工工序2:开(DM108) 关(DM109) 10104 加工工序3:开(DM110) 关(DM111) 10105 2. PLC程序 Name="Initialize" [STATEMENTLIST] LD 253.13 //On OUT TR0 OUT 252.00 //Encoder software reset TIM 000 #0100 //System initialize delay AND 253.15 //PLC First scan on INI 000 002 DM0000 //Control Encoder mode LD TR0 AND TIM000 PRV 000 000 DM0000 //Encoder PV read DIV DM0000 #0004 DM0002 //1440 Change 360 BCMP DM0002 DM0100 HR01 //Block compare for operation Name="Shift" [STATEMENTLIST] LD 000.07 //Part on LD HR01.08 //Shift degree LD 253.14 //Off SFT HR60 HR62 // the rightmost word of the shift register Name="Treat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08 //Shift to action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Inverter zero speed output AND HR01.00 //Degree of action 1 OUT 101.00 //Output Treat 1 Name=" Treat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0 //Shift to action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1 //Degree of action 2 OUT 101.01 //Output Treat 2 Name=" Treat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0.15 //Shift to action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2 //Degree of action 3 OUT 101.02 //Output Treat 3 Name="Process 1"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3 //Shift to Print 1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3 //Degree of print 1 OUT 101.03 //Output Process 1 Name=" Process 2"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5 //Shift to Print 2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2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2 Name=" Process 3" [STATEMENTLIST] LD TIM000 AND HR62.08 //Shift to Print 3 operate position AND NOT 00008 AND HR01.04 //Degree of print 3 OUT 101.04 //Output Process 3

网友A(2003-07-21):
如果有机会,将会很高兴能和您认识 杨颖波,我们公司是一家做光栅尺和编码器的德国公司! MOBILE:13511024110

网友B:
我厂是一间织布厂织机上绝对值的角度编码器轴直径8mm,分辨率180。询问那里能买到。

网友C:
我非常想看懂这个程序,可我看不懂!!!我以前学的是三菱的PLC,现在才开始学欧姆龙的编程!!!不好意思!!!

网友D:
请问哪里可以维修编码器

网友E: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我的EMAIL:ZMDZMD81@HOTMAIL.COM 谢谢!

网友F:
我是使用西门子plc的,对于你这编码器很感兴趣。但是不熟悉欧姆龙。如果你想了楼上所说的转成梯形图。请你给我发一份。谢谢! liubz5@eyou.com

网友G: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chdhsh@stinfo.net

网友H:
请问你是用CX-P,CPT,还是用SSS编程,有梯形图也给我来一份,谢谢。 fjnpnfwy@163.com

楼主:
你的编码器可以用角度来代替开关检测位置,但是否能代替开关检测工位上的工件有与无,从而控制各功能机构是否要执行动作。

网友I:
请问欧姆龙plc的资料何处找?

网友J:
真想看懂他

楼主: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E-mail:yech_fang@163.net

网友K:
各位高手,我是初涉PLC,希望得到各位的指点,如何掌握PLC的原理和应用,生产PLC的厂家有很多,他们的产品有共通性吗,现在我碰到了三菱公司的一种产品,MELSEC-K3,不知其的使用方法,其赐教。

楼主:
to 小行星 你可以去找下MAXON的编码器,好像有你需要的那种

网友L: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网友B:
雪花飘飘;你好,可以告诉我那里可以找到MAXON编码器的资料或供俏商.谢谢.

网友M:
我公司可以维修编码器 13166450609

网友N:
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两千万的用c200h做的系统,就是因为编码器取值位置不对使该系统一直不能正常运行,该系统是通过称重传感器等元件自动运物料,编码器采集车皮轮子的运转信号,刚调试由于轨道和车皮轮子有铁锈运行正常,但验收后由于时间原因轨道和轮子渐渐亮了,打滑也出现了,结果可想而知,该减速时没减速,导致到位时即使有定位开关也由于惯性停不下来,无法定位,其实这个系统从理论上来说绝对很不错,但由于对现场考虑不充分结果导致大的失误

网友O:
能否把梯形图发给我?谢谢!tjtsd_2003@sohu.com 传真:022-82107395

楼主:
您好! 能不能把梯形图给我? 不甚感激!

网友P:
我用增量式编码器测一根滚筒转速,然后通过速比换算后,求滚筒的线速度时,在低速时会不准,请问除了干扰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楼上的好几为朋友,都提到旋转编码器低速有干扰,外界条件 影响大啊,我见到的国外的有关定位的设备,大多数都用伺服控制, 那样的定位精度就非常高,这是我们国内工程师比较陌生的领域。

网友Q:
to:etonbb我这边可维修编码器 www.longi.net 020-37204173

网友R:
请问: 绝对编码器的格雷码如何送入PLC?通过PLC的输入端子吗还是通讯口?谢谢!

楼主:
您好!    能不能把梯形图给我? 不甚感激

网友S:
我想问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的特征下所测得类计误差该怎样解决 比如: 我要测量0至100米的布匹,我需要精确到99.99米 我该怎样解决 但布匹的长度经常改变如: 50米的3条 39米的5条 80米的6条 10米的2条

网友T:
增量型编码器是依靠计数累加的,作为测量长度或定位其有先天性的缺陷,但作为单机测量,其可以通过开机找零来减小误差。对于长度测量的修正较为复杂,可以来我公司电话咨询。 021-36320991 -36320998找裘先生。

网友U(2003-08-20):
您好!      能不能把梯形图给我? 不甚感激hgslon@sina.com

网友V:
干脆把梯形图贴出来算了

网友W:
能把梯形图给我?谢谢!!!! geng_211@sohu.com

楼主:
请教DMV如何写入

网友X:
QingSong:你好! 我是初学者,想读懂你的程序,能将梯形图给我吗?谢谢!! meiyatool@vip.sian.com

网友Y:
能把梯形图给我?谢谢!!!!    zhaoming.ding@akzonobel.com

网友Z:
你们干嘛对程序这么有兴趣呢?如果自己连语句表与梯

网友AA: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wind3344526@yahoo.com.cn

网友AB:
你好,我想与你们一同进步,给我发一梯形图,好吗? tglwyz@sohu.com

网友AC:
用三菱的FX的XO与X1直接接编码器A,B两相,想要到哪里就哪里,都一样的,看你对PLC的汇编语句和专用语句的深入了解了,再接一个A,B相的编码器都没问题,60K的速度我想足够应付一般的定位了,现在哪家PLC都可直接接AB相的编码器,如果用停电保持用寄存器还不需要清零呢.

网友AD: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brocaderoc@163.com

网友AE(2004-03-18):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

网友AF:
将其梯形图转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byxueying@163.com

网友AG:
张光光: “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两千万的用c200h做的系统,就是因为编码器取值位置不对使该系统一直不能正常运行,该系统是通过称重传感器等元件自动运物料,编码器采集车皮轮子的运转信号,刚调试由于轨道和车皮轮子有铁锈运行正常,但验收后由于时间原因轨道和轮子渐渐亮了,打滑也出现了,结果可想而知,该减速时没减速,导致到位时即使有定位开关也由于惯性停不下来,无法定位,其实这个系统从理论上来说绝对很不错,但由于对现场考虑不充分结果导致大的失误” 那现在如何处理呢?有没有好办法?还是需要再想办法? 这认为这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AH:
张光光您好: 您说的是皮带计量方式吧? 这种方式一般仅用于水平皮带机,当系统发出停止信号时,计数器相应存数后复位,我用过许多,在大庆做过N个水平皮带秤,没发现您说的问题.读取信号的可以用旋转编码器也可以用光电开关,精度都可以. 如果是斜皮带,如果是电动辊筒要装刹车,并且,前段称量系统要有相应的断料动作,否则,皮带上满满的全都是物料,突然停止,不打滑才怪! 报歉,我并不知您所说的机械系统的配置,只是对您的说法有疑问而已.我是一点阳光:asttoto@yahoo.com.cn Good luck to you!

网友AI:
您好:我想问一下维修一件编码器需要多少钱?

楼主(2004-09-11):
能否将其梯形图转发给我!谢谢!qhdzjf28@sina.com

网友AJ:
能请教一个问题吗? 三菱FX2N PLC OMRON10位绝对编码器(格雷码),为了节约输入点用MTR指令,解决3个编码器的输入解码问题,可是总是不稳定,能告诉我什么原因吗?

网友AK(2005-03-20):
大家好,我现在 用的是三菱FX2N PLC秘 OMRON10位绝对编码器(格雷码),我要接入10个编码器.这10个编码器要用到许多的点,怎样才能减少点数的输入.......请给个见意...谢谢..有回复请发 chjiyuanxingyuan@163.com

网友AL(2007-08-16):
你好!有梯形图吗?有的话请发一份给我。谢谢
ws_yxl@163.com

网友AM:
编码器维修的成本很高的啊.而且这是属于精细元器件了,一但烧坏的话,就没有办法维修了.建议买一个新的吧.维修不划算的.

网友AN(2007-10-09):
还可以,就是看不是太懂!

网友AO:
下面引用由微道在 2005-3-20 13:45:00 发表的内容:
  大家好,我现在 用的是三菱FX2N PLC秘 OMRON10位绝对编码器(格雷码),我要接入10个编码器.这10个编码器要…
--------------------------------------------------------------------------------------------
编码器是什么信号输出的?有没有输出控制点?根据编码器的不同,可考虑使用何种方法。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e-mail至:zch2634@163.com询问

网友AP:
编码器的使用,硬件和软件都要考虑的,任何一部份有问题都会产生误差的.选件和选型也很关键.

网友AQ: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公司是专业制造编码器码盘的专业厂商,如有需要,请联系张生13724368715,欢迎免费试样。

网友:
能不能把梯形图给我

网友AR:
将其梯形图转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zzy1126@126.com

网友AS(2009-12-09):
可不可以把梯形图发给我?谢谢!386337740@qq.com

网友AT(2010-12-31):
我认为还是用一些进口的编码器比较好,价格和日本的欧姆龙,三菱等2线品牌的产品相比都差不多,而且不同的就是质量,或者建议用一下新出现的品牌产品,例如:配克编码器,用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