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器真的有用嘛?

楼主(2003-09-01):
现在节电器炒得很火,不知是否真的象厂家说的那样节电率在15%-60%之间?这个技术与产品成熟吗? 多谢指教! 盼复!

网友A(2002-08-02):
可以,只要你使用的设备浪费有那么多。甚至70%也是有的。

网友B:
哪里有节电器的资料,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C:
节电器,只对感性负载管用。实际是用单片机的技术根拒功率因素来切换电容,不过电容的数量越多,补偿的越细。但对容性负载和阻性负载没有效果。切加在电网的何处?而且电网中用节电器是有一定的实用犯围。 没有必要夸大节电器的做用。正因为许多人欺骗外行人,使许多骗子用电容换个标签美其名曰节电器,将便宜的电容卖了个天价(相对于电容的价格)。 根本的问题在电网的架构上,国外提出的直流母排系统,分布式传动等 ,使功率因数达到1。 当然将单片机应用在电容补偿装置上也不是新鲜的事,配电室的电容柜上功率因数控制器就是单片机控制的。不过现在将一个老话题抄抄,多让商家砸砸榔头吧了。

网友D(2003-08-26):
不对! 现在一般节电器是基于美国NASA专利(发明人人NOLA FRANK) 通过可控硅调节电机端电压在轻载的时候达到节能的效果

网友E:
PIII:不知你所了解的是哪一类节电器,现在可能炒得最火的就是并联的系统节电器,成本几百圆而已,卖到用户那里就成了上万元的高科技节电器.厂家都号称是对整个用电系统具有非常好的节电效果. 可能吗? 如果节电效果那么好,又有那么高的利润,为什么这些厂家只顾拼命招商,而自己不去做终端用户.这些厂家都可以拿出大量的应用案例,但有几个是敢让别人去落实了解的!?这就是奥秘. 做节电还是要踏踏实实地有针对性地做,天下没有那么好的馅饼可以吃.

网友F:
我同意上位老兄的看法,我们的许多技术是经不起推敲的,在宣传中无形的夸大。不过我们有个项目想搞节电。谁感兴趣不妨给我发些资料djh816@163.com

网友E:
我这有一种性能比较可靠的SCR降压电机节电器--Master智能型三相异步电机节能控制柜,目前主要用于油田游梁式抽油机,它是基于微处理器数字技术的高科技新产品,通过其内置的专用优化控制软件Strong Saver,配合内部的检测信号,通过运算分析,智能化动态跟踪电机负荷,在不改变电机转速、保证电机的输出转矩的前提下,精确调整输入功率,避免电能的浪费,节电率可达5~50%。   Master还具备完善的软启动功能,可保证电机无级平滑地启动,消除了直接启动和常规的降压启动时由于电压跳跃所产生的冲击,有效降低电机启动造成瞬时发热现象和电流冲击造成的控制元器件的损坏,减小机械传动系统和机械设备的冲击损害,从而延长电动机和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   Master可配备标准数据接口,对于油井实现自动化管理体系的无线智能远程节能监控系统的提供了基础保证。   目前该产品已经在长庆油田使用了上千台,在胜利、中原、准东、大庆、吐哈等油田都有使用. 如果不要外围控制系统的产品,还可以扩展用于其他行业的电机节电。

网友G:
我认为:现在许多好称高科技产品的节电器,其实就是电容就地补偿或者是有源。无源滤波器,小心上当受骗!!!!!!!!!!!!!!

网友A:
所谓的系统节电器就是:氧化锌+电容器

网友A:
现在市场上在推的节电器有两种,一种就象ZHENGZHENG就是电容补偿器名词翻新而已,骗外行的。一种装在电机上采用可控硅控制的斩波器而已。都是商家在搞策略销售。

网友H:
最近有人向我推销节电设备说以节电40%,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