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kw风机改变频传动

楼主(2003-09-01):
我们的三台30Kw风机将改变频传动,一般电机能否运行于50Hz以上,同时要实现风压自动控制,使用什么样的压力传感器较好,谁能提供传感器的型号和厂家?

网友A:
风机为平方转矩负载。一旦运行频率超过额定频率后特别是30KW这么大的,其转矩要求对电机对变频器是成平方的增长,所以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建议绝对不要超过额定频率(如在大陆就是50HZ)运行。 我的联系方式:lihuifen2088@sohu.com qq:89709245 13564718284 李惠锋

楼主:
李先生:您好,谢谢你的回复,下面我将我想改变频的想法说明一下,我们这台30Kw的风机是用于纺织设备产生650mmAg的负压,目前实际上只有520多一点,差距不大,频率略微提高一点,不会超过60Hz,虽然风机负载是成平方增长,但这台电机是日本三菱产品,运行比较好,再配一台37Kw的变频器,有7Kw的余量,请李惠锋先生帮忙估算一下,能否安全运行,以便我好作出选择。 我的e-mail:yda5911@163.com 叶德安

网友A:
要看负载是否额定负载,如果是额定负载50Hz多一点估计可以,但频率超出50Hz太多则由于电流太大而使变频器不堪重负。 TEL:0371-3553075 FAX:0371-3553077 E-MAIL:ytkj888@yahoo.com.cn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这台30Kw的风机是用于纺织设备产生650mmAg的负压,目前实际上只有520多一点"-------------差距不算小 “频率略微提高一点,不会超过60Hz”-------理论上,必须达到56HZ以上才会产生650mmAg的负压(静态),此时风机理论上功率以超过40KW “这台电机是日本三菱产品,运行比较好,再配一台37Kw的变频器,有7Kw的余量”-----------国外电机的过载能力远低于国产电机,尤其是其轴承寿命在高速时更岌岌可危

网友A:
DEDE你好:如果你 一定要提高频率,那么我建议使用45KW变频器

网友C:
是真空风机吗?能否通过提速加大真空度要看风机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