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知道哪个版本的WINCC可在WINDOWS XP下使用?

楼主(2003-09-02):
哪位大虾知道哪个版本的WINCC可在WINDOWS XP下使用?

网友A(2003-04-29):
wincc 5.0

网友B:
XP也可安装,WINCCV5.0 和5.0+SP2,我现在就是

网友C:
wincc 5.0在xp下不能安装,如果你用的是win me壳子的假xp的话还能安装。我刚用wincc5.0做完一个项目。

网友D:
wincc5.1

网友D:
或者是改wincc5的setup.inc文件(听说)

网友C:
wincc6.0(英文版)可安装于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