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IX和PLC如何实现大惯性和滞后性的温度控制!急!

楼主(2003-09-02):
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痛的难题,因为没有经验,想了很多办法也无法实现,在此求教做过类似项目的高手!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现在单位有系统为温度控制,用omron PLC和FIX进行监控。通过实验发现系统有相当大的惯性和滞后性,而且系统的工况相当复杂,无法建立数学模型,但对温度的控制又有很多要求:温升阶段要求温升速率保持在20~30℃/h ,希望按照一定斜率上升至设定温度后保持设定温度在稳态不变。 原设计采用分时段设定PID设定值的办法,但PID在温升阶段存在较大超调,只能保证平均温度在20~30之间,且加热器一旦停止,温度只有降到最初设定值后才能恢复用PID调节温升,过程缓慢,虽然避免了中间过程的干扰,但效果很不理想。 本人初次接触到温控的课题,查找了很多资料和文章,但苦于找不到好的算法。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告知一、二!不胜谢谢!

网友A:
细化PID调节细度。

网友B:
1、分阶段设给定值.2、加大PID的积分时间,减小P参数.

网友C:
1、加前馈 2、史密斯预补偿 要实现好的效果,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D:
这样的问题当然用模糊控制最好了,建立专家经验模型,不过要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E:
对于大惯性和大滞后的对象的控制,我们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我们用模糊控制,专家控制实现的,详细材料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gxuauto.com Tel:0771-3272509 蔡先生 E-mail:info@gxuauto.com 对于你这个温控问题,我们轻易就能搞定了,而且我们的软件价位很低的,1,2k就搞定了

网友F:
你的控制方法应根据要求不同采用不同方法。例如:升温时,要求温度的变化率要求稳定,因此应采用模糊控制,温度的变化率作为主控量;当恒温时,采用PID自整定控制,这是因为温度变化后带来系统内部参数变化,PID控制的针对性很强,如果系统的稳定性很差时,可以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如带有自学习的专家系统等等,方法很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G(2005-11-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能还比你的严重,除了你说的大惯性和滞后,连测量都不准确,更不要说控制了

网友H: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要做的系统在加热时不能加热电偶,也就没有采集信号,没法用PID控制。目前思路是先加热电偶采集温度信号,取得温度的加热曲线,然后在通过加热的时间大概估计加热温度。不知道大伙是怎样实现你们的加热系统的,有相关经验的请出来讨论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