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M1A/CPM2A系列PLC能否进行程序加密

楼主(2003-09-02):
(无正文)

网友A(2003-01-22):
可以加密: 在程序最前端加上程序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密码

楼主:
开心一笑,非常感谢!

网友B(2003-07-14):
CPM2A不行的吧

网友A(2003-08-26):
不知道怎么用,本本呀。。

网友B:
这两个都可以的

网友C:
开心一笑:密码可允许设几位?

网友A(2004-03-04):
FUN(49) 输入后总提示编译此句不能通过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