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楼主(2003-09-02):
各位仁兄,我设计了一个恒压供水系统,液位变送器传送的是4-20mA的电流信号。但是,二次仪表显示的水位高度却很不稳定,现场情况是这样的:信号线全部用屏蔽线,控制柜内有一个变频器,不知其干扰是否是主要原因?请大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产生干扰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也请你检查PID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