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YSTEM302

楼主(2003-09-02):
系统SYSTEM302可以找到表LD302和FI302,可以DOWNLOAD程序,为什么不可以UPLOAD?谢谢!

网友A(2002-11-01):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SYSTEM302的详细资料?谢谢 xiawa127@163.com

网友B(2003-09-02):
在SYSTEM302中,系统把编辑好的程序下装到现场仪表中,因为程序是分散到每一个现场仪表中的,进行各自的控制功能,没有必要再把程序UP上来,在SYSCON中本身就有运行的程序。

网友B:
有关System302的详细资料可以到 www.smar.com.cn去查找,如果有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leros@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