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驱动

楼主(2003-09-02):
敢问各位大侠,我想把pci总线从pc的扩展槽中引出,它的最大引出距离大概为多少?可不 可以通过添加高速总线驱动器的方式来实现,会不会时序延迟的问题影响很大?谢谢

网友A(2003-05-08):
呵呵,有创新想法,不过,pci总线对线长有严格限制,这个想法可能行不通,当然,我的看法可能也不对。你可以试一试,结果通知一声,谢了。

网友B:
对PCI没有做过开发不太清楚,但延迟是一个问题 如何搞干扰也是问题啊

网友C(2003-06-28):
PCI总线是由反射波驱动的,对总线长度有较严格限制。除非加中继(总线缓冲驱动)。

网友D:
距离有严格限制。

网友E:
我认为可以 能告诉我一下结果吗

网友F(2003-09-02):
pci规范中提到了信号用的反射波信号,所以驱动的信号只用了要求电压的一半,另一半靠反射来提升。所以对信号线的长度有要求:64位卡的32位信号具备的最大连线长度是1500mil,64位扩展信号的附加信号的连线长度最大为2000mil,pci clk的长度为2500mil+/-100mil

网友F:
另外哪位大虾有过pci总线驱动的编程经验,本人初入此行,需编写for win2000的驱动(Nm9845),还望大虾们多多指教,小弟这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