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mar Syscon

楼主(2003-09-02):
请教各位前辈: 我在使用Smar syscon组态软件时,进行到将组态下载到现场设备时(dowmload configuration),错误日志显示:schedule download failure。 希望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你下装程序时,提示下装失败应该有具体的错误提示,你也可以把组态程序传给我,帮你看看。 leros@163.com

网友B(2008-05-21):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接触FCS

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我在实验室做测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给PCI的W1W2W3W4W5W6的设置是001100中断是15并且PHAL也相应的设置好了,可是在检测到最后时在计时器那里发生错误,我更改过其他的设置,结果也是一样的。

我的邮箱是gaoqiangiv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