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请问恒压供水和恒压供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09-02):
我在做恒压供油系统,好几位老师说,恒压供水和恒压供油有区别,我不明白,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03-03-05):
俺也想知道! 但我觉得油的粘滞系数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水只要不结冰基本不会有什么改变。而粘滞系数是影响泵负荷的直接因素。油的比重也和水不一样,同样流量扬程的时候,负载也不一样。

网友B:
ken说对,方法是相同的,参数上下些工夫。主要是时间,和转矩方面。

网友C(2003-08-22):
如果你真的要我可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的E:989899979@sina.com

网友D:
水可长流,慢关;油满了,关慢了行吗?水分流的龙头多,供油设备的龙头多吗?粘滞系数变化不变化,只是负载轻重的问题不是关键。介质类似,但工况不一,能用同样的方法吗?供油讲效率,油满要立刻关阀;供水就不可能或很少遇到立刻关阀的情况。 做一次就会体会与恒压供水确有很大不同。

网友E:
东方凯奇华东地区代理商: 杭州市节能技术设计研究所 -------------代理高压大功率变频器 联系电话:0571-85096796 0571-85096797 联系人:宗星兆

网友F:
恒压供水和供油是有区别的.. 假如真有需要的话...请至电 0512-65266616 联系人:刘先生

网友G(2004-04-19):
恒压供水和供油是有区别的.. 假如真有需要的话...请至电 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