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odbus的问题

楼主(2003-09-02):
1 MODBUS协议中功能号后的地址是否可以随便自己设定; 2 如果上一个问题是可以,又由于MODBUS各功能号的具体功能含义因厂家和设备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尊从该协议的某厂家的智能仪表通过RS232或485挂接到总线上去后,主设备如何实现对总线上不同厂家不同设备进行任意操作呢,具体技术实现人员应该做些什么?本人因初涉该领域,故有诸多不知,此刻万望此问题能及时得到解决,希望高手和大侠们能不吝赐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3-15):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知你会用c/vc遍modbus协议不

网友B:
不同设备用地址区分就可以了不同厂家,只是命令不同而已,可以根据不同命令发送不同数据

网友C:
使用MODBUS你还要做一些事。 1。功能号后面的地址当然可以由开发者来设定,表示的内容也由你来设定。 2。每个厂商定义的地址都可能不相同,相同厂家定义的不同产品的地址意义也可能不相同,你可以参看手册上的说明,MODBUS只负责把地址数据交给相应的节点,如果处理这些地址数据由产品本身来决定。一般的产品手册上应该都很清楚,如写数据0X01到地址0X0100表示什么意思,读地址0x2000可以得到产品的什么信息等。

网友D(2003-04-16):
我不知到你是写MODBUS主程序,还是开发MODBUS从设备的MODBUS程序。 如果是主设备的程序,那你是要读人家产品中的数据,写什么地址你要根据产品手册的定义了。如果你开发MODBUS从产品,地址当然由你自己定,然后将定义告诉使用他的人

网友E:
对于你的通讯主设备而言,没有必要在意功能码是什么,只要将你需要通讯的从设备地址(指连接在一条总线上的设备)设为不同的就可以了。

网友F(2003-08-28):
那是否意味着可以由主设备操作(读写)从设备的存储器?就如同读写自己的存储器一样?

网友G:
你的上一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MODBUS协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