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与双绞线

楼主(2003-09-02):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通常我们说的CAN总线一般都配有专用的CAN接口与设备连接,而实际上采用的通讯线常常就采用双绞线。 请问,CAN线与双绞线是一回事吗?二者有和区别? 谢谢大家。

网友A:
双绞线只是传输介质,CAN只定义其信号的电平特性,却不能定义一定要使用哪一家的双绞线!比如在实验室你可以使用普通的两根线就可以通讯,但在现场,你就可以要使用特殊的带屏蔽功能的通讯线才可以实现正常的通讯。

网友B:
can是一个完整的协议体系规定了从底层到高层的所有,双绞线只是物理传输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