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AK47请帮忙!!!!

楼主(2003-09-03):
我用康拓IPC5375D板卡,发现如果用SLEEP函数延时对系统速度影响较大。且我需要控制5个甚至更多的开关量以10~50毫秒的速度可控、均匀地输出脉冲。曾见过介绍SetRealTimeStgy函数。但好象5.1的版本中没有吧?应该如何组态?

网友A:
高速采集SetRealTimeStgy只在嵌入式中有,通用版本中没有。通用版本无法均匀的以10~50毫秒的速度均匀输出脉冲。可以用某些板卡上的定时器来控制脉冲输出,组态软件只控制定时器时钟,我正在察什么板子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