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如何取ODBC数据至组态王中???

楼主(2003-09-0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用命令语言实现将自定义的access表中数据读取至组态王的变量中??? 组态王6.01 我先bind,然后SQLCONNECT,SQLSelect 可是数据确为0,不知哪里有问题??? SQLConnect( DeviceID, "dsn=test"); SQLSetStatement( DeviceID, "select * from plotvalue"); SQLExecute( DeviceID, "testac",0); 但信息窗口却提示:连接数据库正常,执行语句成功! 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一下组态王变量和数据库字段的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楼主:
组态王变量为:内存实数 数据库字段类型:整型(长整型) 不知应该是???

网友B:
数据库字段类型:单精度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楼上

网友C:
HI,dajiahao:是数据库字段类型的问题吗/不是吧

楼主:
就是数据库字段类型的问题,调成数据库字段类型:单精度后就取到数据了

网友A:
组态王变量和数据库字段的数据类型的对应关系: 组态王--数据库 整型--长整型 浮点型--单精度 字符串--字符串[256个字符] 离散量--需要类型转换[数据库一般不支持离散量]

楼主:
可惜组态王的数据类型太少!!! 对于有些ODBC的数据类型就不能支持了,唉!

网友A: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偏重,组态王的数据类型在以后的版本中会有所扩充。

网友D:
楼上的,你怎么知道呀? 你是亚控的技术人员吗?

网友A:
用过不就知道吗? 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