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建32道1MHz同步采集系统

楼主(2003-09-03):
我要组建一个32道同时1MHz采样的同步数据采集系统,要求能持续采样1s以上,最好能达到10s. 不知道能不能用8块DAQ-2010来组建. 在软件上能不能用C来实现,需不需要使用汇编啊? 另外,8块卡,PC机上是插不下的. 有没有PCI扩展机箱之类的东西卖啊? 这东西是用什么跟PC机相联的? 实际持续传输数率一般能到多少?能否达到64MByte/s? 谢谢!

网友A:
我试过4块DAQ-2010同步采样,我将试试8块同步采样。 软件用VC,VB等开发工具均可。 一般的兼容机是无法插入6片以上的PCI卡的,不过你可以选用工控机,最多可以提供18个PCI槽。工控机只是物理结构和普通PC不一样,其他软件、硬件、使用都一样。 DAQ2010支持分散集中的总线主控DMA,如果内存加到1G以上,可以实现10s的数据采集。 如果一块PCI卡的驱动做的好的话,可以实现100MB/s的连续DMA数据传输。你这种情况用到了8块卡,需要对总线进行分时复用,我们需要测测看才知道丢不丢点。

网友B: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访问一个网站:www.sunhighmc.com或这和四海测控直接联系,电话029-8324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