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急急急问!!!!

楼主(2003-09-03):
上千个传感器的数据如何集中起来送到300米远的计算机上, 需要什么样的模块或仪器,急急急!!!!!!!!!!!!!!!

网友A:
可以考虑用 I-7000/8000 系列模块, 经由 RS-485 网络传送数据. 也可考虑用 I-7188E/8000E 系列模块, 经由 Ethernet 传送数据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c.htm 您可以向泓格上海办事处联络, 以取得更多资讯.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

网友B:
如果对数据通讯要求速度很快,可以试试凌华的HSL系列分布式采集系统,它的一个突出优点是数据传送速度很快,可以在2ms内扫描2000-3000个I/O点。因此最适合高密度,高速度,分布式应用,感兴趣的话可以到凌华网站上看看!

楼主:
谢谢,刚看到回复,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对了,freshman,能说明具体型号吗?

网友B:
HSL系统组成由PCI MASTER主控卡和分布的SLAVE采集点组成,SLAVE点由采集模块和传送基座组成。SLAVE点之间用电话线和水晶头连接,十分方便。2个HSL端口可以连接最多63个SLAVE节点。一片MASTER卡有2个或4个HSL端口。每个SLAVE点可以有16AI,或16/32/64点的DI/O。由于你的应用全部是传感器,那么只能每个SLAVE节点做16路的电压电流或温度输入。大约要70个SLAVE。 整个系统配置为1台IPC +1片 MASTER卡(PCI-7841)+70个SLAVE模块(HSL-AI16AO2-M-VV/AV/T)+70个基座(HSL-TB32-M-DIN)+若干电话线,水晶头。 详细介绍请看网站WWW。ADLINKTECH。COM或WWW。ADLINKCHINA。COM。CN

网友C:
我们公司有一种非常适合的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该系统的最大可连接20000个传感器,传输距离达1公里。 www.sunhighmc.com 陕西四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