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器
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楼主(2003-09-03):
请教: 在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之间连接有交流接触器的电路中,如果出现接触器因热保护动作而断开,而此时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源并没有切断,不知这种情况会对变频器和电动机有什么不良影响?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在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之间连接可以不用交流接触器。如果出现接触器因热保护动作,不会对电动机有影响(电源已切断),一般在设计上对变频器输入端(电动机的启动信号)有联锁信号串入。

网友B(2005-06-22):
变频器输出最好不要接接触器,有可能会造成变频器过流动作。 热保护已经动作难道变频器还没有过流保护吗?变频器没有设置正确。 你所说的情况不会造成影响。

网友C:
一般不接交流接触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接交流接触器,特定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如:恒压供水,多泵切换等。

网友E:
同意上者所说的建议,变频工频切换需加交流接触器,一般不接交流接触器,那样只是画蛇添足,而且因为热保护品质的好坏有可能会产生非预期的正常停机.变频器的启停是通过RUN(FWD)、STOP控制端子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