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80MR 如何读取系统时间

楼主(2003-09-03):
想使PLC到某一天执行某一段程序,需要读取系统时间,不知如何读取? 是不是可以读取到 年月日和时分秒 用什么寄存器? 谢谢!

楼主:
我用 |--| |----[TRD D0] 读出来只有一位数,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D0 中存储的是年 范围0-99 3代表2003年 D1 中存储的是月 范围1-12 D2 中存储的是日 范围1-31 D3 中存储的是时 范围0-23 D4 中存储的是分 范围0-59 D5 中存储的是秒 范围0-59 D6 中存储的是星期 范围0(日)-6(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