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03-09-03):
中惯量和小惯量伺服电机有何区别(在性能上和适用场合上),有一应用需在0.3秒左右速度上升到百分制80额定速度,次速度运行一秒种,然后在0.3秒钟左右降到0速度,循环望复,伺服电机能否达到要求,需不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A:
您好,选择电机的惯量与负载的惯量有关,性能上没有太大区别。 至于您所说的能否达到要求,我推荐一个安川伺服电机的公式您代入实际量计算一下,看是否可以。 3.2.2 启动时间与停止时间 一定负载状态下的电机启动时间tr 与停止时间tf 可用下式计算。但电机的粘性扭矩及摩擦扭矩忽略不计。 启动时间tr=2π*Nm(JM + JL)/60*(TPM − TL)(秒) 停止时间tf=2π*Nm(JM + JL)/60*(TPM + TL)(秒) 其中, N·m:电机的使用转速(r/min) JM:电机的旋转惯性动量(kg·m2) JL:负载侧的电机轴换算惯性动量(kg·m2) TPM:与伺服单元组合时的电机瞬时最大扭矩(N·m) TL:负载的扭矩(N·m)∗ 通过电机电流换算扭矩时,可用电机的扭矩常数× 电机电流( 有效值) 计算出来。 至于安川伺服电机的一些数据,您可以打电话010-82025588-22找Johnny 索要样本,也可以登录www.emotioncon.com查询。

楼主:
谢谢回复,请教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测得负载换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

网友A:
这与你的连接方式有关,如果是负载与电机轴直接相连,则该数据就是负载的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