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各位:泵和风机加变频调速控制器以期节能那么泵和风机以什么方式向变频调速器提供反馈信号谢

楼主(2003-09-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通过传感器来得到。

网友B:
反馈信号一般是压力传感器,按照你需要的压力选择传感器的量程,反馈信号为4~20mA

网友C:
可以通过传感器来得到,在传感器上设置压力上下限,然后控制一电路板(我这儿有控制变频器的专用电路板,价格不贵),由电路板控制频率的升降,从而实现自动化控制。

网友D:
压力,流量,野位都行!!1

网友E(2010-11-16):
风机的变频是如何实现的,用什么方式实现的???

网友F:
楼上  风机的变频如何实现?  首先你得有变频器    然后再根据你所需要的控制方式   实现你自己想要的控制  你说的太笼统了  最起码你得把你想要的结果说出来   才能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