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C200HE

楼主(2003-09-03):
我在C200HE上插了一ID212,假设地址为500,如果程序为LD 500 OUT 400,当500接通时,400无输出,一定要改为LD NOT 500 OUT 400,才有输出。这是为什么?望老师傅指教!另谁有CX-P软体可免费提供下载,不胜感谢!

网友A:
你所说的500是不是外部的SENSOR之类的,并不代表PLC本身的输入信号 之前我也遇到过, SENSOR有信号而PLC没有,反之则有,主要是你SENSOR的 接法

网友B:
www.jtplc.com免费下载

网友C:
在C200HE上用AD003和DA003,它们DIP如何设置?如何设置上下刻度?如何进行监控? FEI194686@sina.com.cn

网友D:
RE->江雪: 请到官方网站www.omronservice.com的faq中下载ad003的中文设置说明

楼主:
c200he会自动识别所插入的模块,也无法对ID212进行设置

网友E: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c200he我用过,它好像不能自动识别,你必须在软件中设定一下,指出你这一槽插的是什么,你的400地址对应的是输出点吗,400对应的是5槽,500对应的是6草你插对了吗,如对了,你只写这一条语句试试

网友F:
用编程器确认500点接通,不要只看外部信号。

网友E:
你们没试过吗 你要把常闭换成常开不就行了 PLC与继电器是不同的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