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急!FP-E!HELP!谢!

楼主(2003-09-03):
本人现在需要作温度控制,用NAIS的FP-E,需要用PID调节,请问P、I、D参数是如何确定,自整定指令如何使用(本人曾经试过,但一运行就出现报警)??请各位高手多多帮忙,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Kp、Ti、Td三个参数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自整定的方式得出来的,你可以通过以下电话:020-85549873,85549829 和我们联系索取示范程序(PID温度示范程序)。广州汇尼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