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哪款运动控制卡是基于linux的?

楼主(2003-09-03):
工作于dos或linux,最好是源代码公开的。 谢谢!!

网友:
请和凌华科技联系,www.adlinkchina.com.cn

网友A:
您好,美国DELTA TAU公司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 PMAC简介 PMAC卡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核心,它最大的优点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方便、快捷、稳定、可靠,全面开放。最多可控制128轴进行联动。 一、硬件结构的开放性 1,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2、适用所有电动机,包括普通交直流电机、交直流伺服、步进、直线电机、陶瓷电机、液压马达,控制精度可达5nm。 3、可接收各种反馈,包括测速发电机、旋转变压器、激光干涉仪、并行数据、光电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光栅尺等。 4、PMAC的绝大部分地址向用户开放,包括电机的所有信息、坐标系的所有信息及各种保护信息等 二、软件结构的开放性 1、支持各种高级语言,提供16位、32位的DLL,还有ActiveX控件PTALK,用户可使用C++、VB、VC、Delphi开发自己的人机界面接口。 2、机床语言的真正开放。支持用户调用现成的直线、圆弧、样条、PVT三次曲线等插补模式,同时支持标准的RS274代码,用户可自定义G、M、T、D、S代码实现以往机床语言不能完成的功能。 3、PLC功能的全部开放。内置PLC可将I/O扩展到1024in/1024out ,可以编写64个异步PLC程序,对I/O的操作几乎是纯软件的工作,通过类似于汇编语言的指针变量,可让用户按位、字节进行控制。 4、可同其他相关软件接口。即使插在PC的扩展槽中,其对轴、I/O的控制是控制器自身完成的,所以PC可共享CAD等绘图软件。 三、PMAC的独特性能 1、仿真运行 2、中断功能 3、位置捕捉功能 4、位置随动功能 5、高分辨率的控制信号(16位、18位) 6、数据采集及分析功能 7、多次开发功能 PMAC在国内正在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各类机器人、三坐标测量、在线检测及加工、卫星的定位跟踪、弯管机、注塑机及各种机床的数控改造等。 您可以致电010-82025588咨询,我是崔庆华. 您也可以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有关信息。

网友B:
PMAC有Linux下的驱动么?

网友A:
TO糊涂并快乐着 PMAC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网友B:
我做过PMAC在LINUX 和RTLInux下的驱动开发 当时在delta tua的网站没找到Linux下的驱动程序 在Linux下的驱动剑桥大学有个实验室做过 当时我mail他们要过参考 一个问题就是在Linux下无法下载程序 只能在DOS下下载好了PLC程序 然后再到Linux下进行上下位 后来我给元茂兴打电话,说没有Linux下驱动

网友A:
糊涂兄的问题,我和技术中心交流了一下,Linux下的驱动,delta tua的确提供的还不完全,不过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好像自己开发过. 糊涂兄,moxin的卡可以在Linux使用吗?

网友B:
Re: 探戈老弟 Moxin板卡不能在Linux下使用 我想下一步做一做这方面的开发 PMAC在Linux下的驱动当时我是从剑桥一个搞物理的实验室要的 然后做了一些改动,用在kernel-2.4.18上 当时做了一个文本界面的Linux - PEWIN 只是不能下载下位程序,巨郁闷 元茂兴有没有高速编码器计数的板卡啊

网友A:
10MHZ够不够?

网友B:
2Mhz以上都可以考虑的,价格如何? 研华的1M的要3.7K太贵了

网友A:
价格问题您可以电话010-82025588-31找Bellson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