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组态王

楼主(2003-09-03):
在连接时需要注意那些事项,下位机是cvm1d,上位机是组态王

楼主(2003-01-15):
上下位机都是冗于设备,下位机是omron的cvm1d。也是冗于设备。上位机准备采用组态王上下位机进行冗于组态。需要那些注意事项。 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组态王不支持omron冗于设备

楼主:
asasas: 你好,我接受一项目,是以前公司人作的。配置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如果不能实现,我就要改配置,请问你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再说这玩,另外你能告诉我他有那些缺点!!你在哪一个项目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B:
目前的冗余亚控、力控都支持,不过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楼主:
asasas,希望你不要拿无知当个性。 kingview007,你知不知道冗余系统的稳定性是以硬件为基础的。不但力控支持,现在市面上的多数成型组态软件都支持。这种上下位都采用冗余的系统,我以前用组态王就做过,山东永泰有个电厂,浙江一个水处理厂(不能说得太具体了,怕你们抢生意),都是采用这种系统的,这不是什么高科技。不是很难的。

楼主:
菜xiao:   具体到OMRON冗余系统的细节问题,建议你还是打电话到亚控的技术部,010-82665206。   我不是亚控的,但我对组态王还是比较熟的。

网友B:
冗余分软件冗余和硬件冗余,具体说起来比较复杂,大到ESD系统中的仪表和PLC三重冗余(如TRICON),小到目前的亚控、力控的单纯的软件冗余,例如GE9030和S7300的冗余采用软件冗余的方式,GE的9070和S7400为硬冗余等,软件为了配合硬件的冗余有IO通道冗余、数据库冗余等,国外的软件如硬件厂商的软件如通用、AB、SIEMENS支持的都非常好(主要是全面冗余),通用的如FIX也都可以,但INTOUCH好象不太好,但从计算机原理分析,都是一样的,都是保持数据的映像防止生产出问题,好不好用只有厂家自己知道,你可以到任何的钢铁、石化企业去调研,硬件主要的大脑也是软件。

楼主:
我对西门子很熟,s7400有硬冗于,也有软冗。

楼主:
omron我不太熟悉,很希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楼主:
我想知道,组态王能实现冗通信吗??通过工业以太网??下位机是omron 的cvm1d,那位老兄作过同样的项目,能给兄弟指导一下。

楼主:
谁有cx-p的中文使用说明书。能帮助我吗???

网友C:
组态王支持的成熟稳定的三种冗余: 双机冗余 双设备冗余 双网冗余 如果有问题,请与亚控技术支持联系。

楼主:
山东永泰有个电厂? Horward:山东有这个地方?我是山东通!

网友D(2003-09-03):
从网上知道你对西门子S7-400的软件冗余很熟。我目前正在做一个这样的项目。能否给我一些指导。 陆生

网友E:
上下位机都是冗于设备,下位机是omron的cvm1d。也是冗于设备。上位机准备采用组态王上下位机进行冗于组态。 驱动部分要做一些修改。何以与亚控科技联系,很方便的。

网友F(2005-05-18):
真正的软件+硬件三重冗余控制系统,不需要用户自己组态,绝对集成度高-TRICON 美国产品 TUV认证 sohu4336@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