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AB 高手会会诊

楼主(2003-09-03):
我公司的PLC5/25系统两套,各自带满8个框架. 正常运行多年至今,期间少有问题. 但最近发生多次两套系统同时停机 (正常运转的设备同时停下,再起动又正常运行了) 的情况, 给我公司带来了不便和损失. 我公司的两套系统是各自独立, 没有任何联系的, 我们怀疑是电网波动造成的, 但我公司所用的是商业用电, 并且发生的都不是高峰用电期的凌晨. 我们使用的框架电源是AB 的1771-P7 , 电压:195v-264v, 频率:47Hz-63Hz. 对于商业电网来说应该没问题. 况且我们也未发现过电压低过210v的时候.频率也很稳定.并且供plc5/25处理器的电源回路无任何其他负载. 我公司的两套系统都没有UPS ,都能正常可靠运行. 请各位高手会会诊,是电网问题,还是有什么干扰?

网友A:
上班时间打我电话,或给我发EMAIL吧。我们是AB在中国最大的工程商,代理商。021-54902218-885 13564718284 LIHUIFEN2088@SOHU.COM 李惠锋

网友B:
你在那里?怎么联系?

网友C:
能给AB 的PLC资料吗? 我的e-mail: sdsjwxq@163.com

网友D:
可能原因: 1、周围是否存在干扰?(供电质量跟电压没什么关系)。 2、是否存在设备老化或外部线路接触不良? 3、停机时处理器停还是RIO有问题? 4、重新检查屏蔽和接地。 5、停机时是否有相关的故障信息?

网友A:
PLC的1785内部故障。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更换1785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