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运动控制板卡

楼主(2003-09-04):
各位高手: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定长高速运动控制系统,最简单的定长运动控制定位那种,本来想使用伺服电机带动引导辊,然后用伺服电机定位,但是有人说可以使用PC运动控制板卡,我对这个不是很熟悉,希望各位高手指教,并告诉我这两种方案哪种比较好一些

网友A(2003-03-10):
你好!你是什么地方的?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目前最先进、功能最强、精度最高的运动控制板卡,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my email is proposition@263.net

网友B:
西门子的运动控制型伺服驱动本身就可以完成定长运动,再采用PC卡未必是好的方案.因为一般PC运动卡只有位控功能不能代替伺服驱动

网友C: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德国SIEMENS SIMATIC S7系列PLC,人机界面系列,270、370系列面板,C7控制系统,SIEMENS Win AC 和IPC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应用工程师: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C(2003-08-25):
MCX314是日本NOVA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DSP运动控制专用芯片,性能优良、接口简单、编程方便、工作可靠,可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的运动控制:医用设备、工业机器人、芯片装片机、自动仓库、雕刻机、数控机床、绘图仪、IC电路制造设备、IC电路版检测设备。 MCX314芯片能与8位或16位数据总线接口,通过命令、数据和状态等寄存器实现4轴3联动的位置、速度、加速度等的运动控制和实时监控,实现直线、圆弧、位元3种模式的轨迹插补,输出脉冲频率达4 MHz。每轴都有伺服反馈输入端、4个输入点和8个输出点,能独立地设置为恒速、线性或S曲线加/减速控制方式,并有2个32位的逻辑、实际位置计数器和状态比较寄存器,实现位置的闭环控制。 您如欲详细了解MCX314芯片以及运用MCX314芯片开发的运动控制卡,欢迎登陆我公司的网站了解详细资料。www.novaelec.com.cn

网友D:
欢迎访问www.step-servo.com,为您提供专业的运动控制服务!

网友E:
我想没必要用卡,简单的速度定长,如果是我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Rockwell的Ultra5000系列智能伺服放大器,带16个输入8输出,想便宜点就用我公司新推出的AL-SDC智能伺服放大器16入8出,人机也好接。wangyz@alconchina.com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0755-26810293

网友F:
研华的PCI-1240性能非常好。可以试试

网友G:
pmac不错的,是开放式数控,但也需要伺服,像你说的那样,可能希望伺服就有这样的功能,我推荐使用安川伺服+安川单轴控制器NS600。安川是世界最大的伺服供应商,品质保证,而且最适合负载转距大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脱机的编程控制,将程序下栽倒NS600,也可以通过上位计算机控制,也很简单。需要资料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是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服务中心的贾慧鹏,电话010-82025588

网友H:
老兄,高速高到什么程度? 其实就用51编个程序就搞定,伺服用数字信号控制,实现步进功能。

网友I:
您这样的系统可以使用专用的控制器,我们向您推荐德国MKS同步控制器中的CT150定长裁切系统,若您感兴趣,请和我们联络。 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62325085传真:010-62325605 E-mail:sbj@mtt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