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器说明书

楼主(2003-09-04):
请问那位仁兄有三菱手持编程器的说明书?能否给小弟分一份?多谢了!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有电脑来编程的,编程器不是很方便。

楼主:
是这样的,但我公司修改简单数据还是用编程器的,不知你那里有没有电子版的?是否可以帮忙找一下?谢谢。

网友B:
我觉得编程器也方便,一般维修电工配一个,修理或者换个点什么的比较方便,总不能什么事都来找技术人员,否则不忙死了!手持的有F-20P or FX-20P,不知你说的哪一种?

楼主:
a000先生:我公司是日本企业,大部分设备都是日本原装的,三菱的PLC什麽型号的都有,配过来的手持编程器F-20P和FX-20P都有,不知你有哪一种,能否给我传过来一份?谢谢。

网友C:
a00:你真是一个好人。 听说你的网站的下载不行。。?你有没有看过。 我也想要一个编程器的中文资料。。我的编程器是 FX-20P。我这里先有礼了。我的邮箱是ygdygd0@163.com

网友B:
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GO】。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SP】→【STEP】→【步序号】→【GO】。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元件的强制ON/OFF,先进行元件监控,而后进行测试功能。 【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TEST】→【SET】/【RST】。 其中【SET】为强制ON,【RST】为强制OFF。 注意:在PLC为RUN运行时,可能会使强制失效,为验证强制输出, 最好PLC为STOP。 程序的写入:【RD/WR】→【指令】→【元件号】→【GO】。 计时器写入:【RD/WR】→【OUT】→【T××】→【SP】→【K】→【延时时间值】→【GO】。 程序的插入:PLC处于STOP状态。读出程序→【INS】→指令的插入→【GO】。 联机方式菜单有7个项目: 方式切换、程序检查、存储盒传送、参数设置、元件变换、蜂鸣器音量调整、锁存清除。 1、方式切换:由联机方式切换到脱机方式。按【GO】键,进行联机→脱机方式切换。按【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2、程序检查:程序检查时,分“有错”和“无错”两种情况。有错时,显示有错的步序号,出错信息和出错代码。有错或无错时,只要按【CLEAR】或【OTHER】键,则显示方式菜单。 3、存储盒的传送:PLC停止状态; 用【↑】、【↓】键,使光标对准所选项目,然后按【GO】。 说明: FXROM→EEPROM时,应将EEPROM盒内的保护开关置于OFF; 4K或8K的程序,不能从存储盒传送到内部RAM(显示“PC PARA.ERROR)。 正确传送后,显示“COMPLETED”。 4、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包括:缺省值(DEFAULT values)、存储器容量、锁存范围、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和关键字登记。 5、元件变换:PLC停止状态; 此操作可以在同一类元件内进行元件号变换。执行此操作时,程序中的该元件号全部被置换(包括在END指令后的该元件号)。 6、蜂鸣器音量调整:PLC停止状态; 利用【↑】、【↓】键调整显示条的长度,条越长,音量越大,音量分10级,用【OTHER】或【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7、锁存清除:PLC停止状态; 注意:程序存储器为EPROM时,此操作不能用来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程序为EEPROM时,存储器保护开关处于OFF位置,才能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文件寄存器以外的元件,无论存储器的形式为RAM、EPROM、EEPROM中任何一种,其锁存清除均有效。

楼主: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04-07-12):
我乡要一份完整的FX-20P编程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E(2004-12-09):
不全.还有呢?再那?

网友F(2005-04-26):
我想知道有关微机作为编程器的方法和步骤,我用的是r&b公司的plc,用rs232串口连接,2,3,5对3,2,5,编程软件是automition studio,但是总是连不上,automition studio软件显示总是脱机状态,plc的err 和ready灯总是亮的,真是头痛。plc在编程之前是否还需要设置?串口特性比如波特率等我都设置过了。我 刚接触这方面的知识,请多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G:
我是一个刚学三菱编程的初学者,请各位高手帮忙发一些起步资料我。 谢谢各位了。我的油箱是 guoxingde@163.com

网友H:
太好了,只是不全,特别是"参数设定"的内容.其中"密码保护"应该介绍一下.很关键,对于我这种爱乱按HPP的家伙!

网友I:
第一次用编程器编程时,面板上没有"END”键,真伤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