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内核如何下载到电子盘上?

楼主(2003-09-04):
已经做好的linux内核如何下载到电子盘上? 谢谢!

网友A:
you can contact with my colleage: hammer:020-38472225 HE is good at linux.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B:
建议去万禾公司网站技术支持栏目看看,很多问题都有解答。http://www.wanhenet.com/technology/whn/r&d/main.htm 也可直接将问题发往whn@wanhenet.com

网友C:
我公司已经做好了现成的DOC版本的LINUX内核,它的基本内核700KB,经过编译后才3MB,并且是加载了网络功能后的哟,如你有兴趣可以登陆:http://www.szics.com,或直接与我联系,我叫胡冰冰,电话:0755-83146968,希望有机会起你一起讨论有关LINUX的问题。

网友D(2004-10-29):
安装前的准备:    1. 到艾蒙公司的网站www.m-sys.com下载以下两个驱动程序,    DOC_Linux-4.2.2 (DOC的Linux驱动程序,该驱动支持2.4.X的Kernel)    DOC-DOS-UTILSver4.2 (DOC的DOS应用程序)    2. RedHat 7.1 安装光盘    3. 一块16MB的DiskOnChip       内容:    -----------------    1. 安装RedHat Linux 7.1    2. 解压缩DOC的Linux驱动程序文件    3. 安装 doc-lilo程序    4. 安装DOC的Linux驱动程序TrueFFS for Linux    5. 编译驱动程序    6. 生成 Initrd 文件    7. 做一张备份启动软盘    8. 测试你的DOC    9. 给DOC分区    10. 将Linux的系统文件拷贝到DOC上    11. 使DOC变成启动盘    12. 测试DiskOnChip能否启动    13. 联系信息          1. 安装RedHat Linux 7.1    -----------------       安装RedHat Linux 7.1时,最好采用定制方式安装,选中Development和Kernel    Development,这样就可以安装    上开发工具和Kernel的源代码,其它的内容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安装。       为了保险起见,安装时做一张启动软盘,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你在安装时没有安装Kernel 的源代码,可以按以下方法来安装:       将Redhat Linux 7.1的第二安装光盘放入光驱,切换为root用户身份,运行命令       #mount /dev/cdrom    加载光盘,然后运行下面的命令来安装Kernel的源代码       #cd /mnt/cdrom/RedHat/RPMS    #ls kernel-source-    #rpm -ivh kernel-source-2.4.2-2.i386.rpm          运行以下命令卸载光驱,取出光盘:       #cd /    #umount /mnt/cdrom    #eject cdrom          2. 解压缩DOC的Linux驱动程序文件    ---------------------------------       将我们下载的DOC的Linux驱动程序拷贝到/tmp目录下,运行下列命令:       #cd /tmp    #tar zxvf /tmp/DOC_linux-4.2.2.tgz       会在你的/tmp目录下生成一个doc-linux-4.2.2的目录,这个目录里的内容就是DOC的    Linux驱动程序。          3. 安装 doc-lilo程序    -------------------       标准的lilo程序不支持DOC,所以我们要用DOC的Linux驱动程序中的lilo来取代系统自带    的lilo。       运行下列命令:       #cd /tmp/doc-linux-4.2.2/lilo    #rpm -ivh doc-lilo-0.21-19.i386.rhat62.rpm       将在你的系统中安装下面这两个文件       /sbin/doc-lilo    /boot/doc.b       同时会自动生成/etc/doc-lilo.conf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用       #less /etc/doc-lilo.conf    命令来查看该文件。       我们用新的doc-lilo 来取代原有的lilo,运行命令:       #doc-lilo -v -C /etc/doc-lilo.conf       用下面的命令重新启动系统       #shutdown -r now       或者同时按       三个键。       在开机时,你应该看见类似下面的提示符,       dLILO    Low memory: 02CF Kb       如果没有话,就表明你的doc-lilo程序没有正确安装,请按上面的方法重新安装。          4. 安装DOC的Linux驱动程序TrueFFS for Linux    -----------------------------------       运行下列命令来安装驱动程序:       #cd /tmp/doc-linux-4.2.2/driver    #./patch_linux linux-2_4-patch driver-patch /usr/src/linux-2.4       运行完此命令后,就会在/usr/src/linux-2.4/drivers/block中生成doc这个目录,这    个目录中的文件就是DOC       的Linux驱动程序。       然后运行命令:    ./mknod_fl       在/dev/msys目录中生成DOC的设备文件。          5. 编译驱动程序    ----------------------------------------       编译Kernel 的源代码和DOC的驱动程序,运行下列命令:       #cd /usr/src/linux-2.4    #make menuconfig       出现选项菜单,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这里我们选择以下几项: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 Enable loadable module support (必需选)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    - 386 processor family    - 1G Maximum Physical Memory    General Setup    - Kernel support for ELF binaries    Block Devices    - Normal PC floppy disk support    - Loopback device support    - RAM disk support    - M-Systems DOC device support (必需选为模块,选中后按M键即可)    Character devices    - Virtual Terminal    - Support for console on virtual terminal    - Standard/generic (8250/16550 and compatible UARTs) serial support    Filesystems       - DOS FAT fs support    - MSDOS fs support    - VFAT (Windows-95) fs support    - /proc filesystem support    - Second extended fs support    Console Drivers    - VGA text console    退出存盘,运行下面的命令编译:    #make dep    #make clean    #make bzImage    #make install    #make modules    #make modules_install       如果发生编译无法通过的情况,可以在运行make dep命令之前先做如下处理,    #vi /usr/src/linux-2.4/Makefile       找到    HOSTCC = gcc    将其改为    HOSTCC = kgcc       找到    CC = $(CROSS_COMPILE)gcc    将其改为    CC = $(CROSS_COMPILE)kgcc       存盘退出,然后重运行上面的命令编译,应该就可以了。       6. 生成 Initrd 文件    ----------------------       运行命令:       insmod loop       然后运行命令:       lsmod loop       看是否有loop的显示,如果有的话就代表loop这个模块已经被加载了。       运行下列命令:    #cd /tmp/doc-linux-4.2.2/driver    #./mkinitrd_doc       会在 /etc/lilo.conf-initrd 这个文件中加上       initrd=/boot/initrd-2.4.2-2.img       这一行。       运行下面的命令:       #doc-lilo -v -C /etc/lilo.conf-initrd       更新lilo的配置,然后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7. 做一张备份启动软盘    -------------------------------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做一张DOC的备份启动软盘,运行下列命令:       #cd /tmp/doc-linux-4.2.2    #./mkbootdisk_doc --device /dev/fd0 2.4.2.-2       在盘上贴上标签"Emergency Boot disk - DiskOnChip, doc-lilo".             8. 测试你的DOC    -------------------       将你的DOC插到电脑上,重新开机,你会看到类似下面的几行       Flash disk driver for DiskOnChip2000    Copyright (C) 1998,2000 M-Systems Flash Disk Pioneers Ltd.    Copyright (C) 2000 Lineo    DOC device(s) found: 1    Fat Filter Enabled    fl_init: registered device at major: 100    fl :fl_doc_mount: VOL: 0    fl :debug: entering NFDC 2148 identification routine.    fl :Debug: identified NFDC 2148.    fl :Debug: starting NFTL mount.       fl :Debug: finished NFTL mount.    fla: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partition: 0: start_sect: 0, nr_sects: 7cf0 Fl_blk_size[]: 3e78kb    partition: 1: start_sect: 0, nr_sects: 0 Fl_blk_size[]: 0kb       如果系统运行太快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用       #less /var/log/dmesg       命令查看。       你也可以用命令:       #lsmod       查看是否有TrueFFS 的显示,有的话就代表DOC已经顺利的驱动。          9. 给DOC分区    -------------------------       运行命令:       #fdisk /dev/msys/fla       查看DOC的分区情况,:       p       如果你看见已经有一个DOS分区的话,运行下列命令将其改为Linux分区:       t       1    83       如果显示没有分区的话,运行下列命令创建一个新的分区,你也可以创建多个分区:       n    p    1             存盘退出:       w          10. 将Linux的系统文件拷贝到DOC上    ------------------------------------------       我们把Linux的系统文件拷贝到DOC上,运行命令:       #cd /tmp/doc-linux-4.2.2/build    #./mkdocimg redhat-6.2.files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编辑redhat-6.2.files 这个文件,添加或删除一些文件,    比方如果你不用vi这    个文件的话,可以删掉这一行,但在删除lib文件时一定要小心。重新启动你的电脑。          11. 使DOC变成启动盘    ----------------------------       上面我们已经将Linux的系统文件拷贝到DOC中,现在我们要将DOC做成一个可引导的盘。          将我们刚才下载的DOC-DOS-UTILSver4.2 文件在windows下解压缩,然后在windows下用    命令:       C:> format a:/s       制作一张启动软盘。       将解压缩文件中的下列文件拷贝到A盘:       DFORMAT.EXE    DINFO.EXE    DOCxx.EXB    DUPDATE.EXE    DOC42.exb       用这张软盘启动系统,运行命令:       DUPDATE /WIN:{address} /S:DOC42.exb /first       来刷新DOC的firmware部分,使DOC可以启动。在这里,WIN:{address} 是DOC中的 8K    驻留内存的起始地址,一    般DOC的地址是D000,我们就可以用下面的命令:       DUPDATE /WIN:D000 /S:DOC42.EXB /first          12. 测试DiskOnChip能否启动    --------------------       重新开机,看系统是否从DOC启动而不是从硬盘启动。如果是从DOC启动,就代表你已经完    成了整个的安装过程。      关于华高科技:   华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于1996年成立于香港。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站在Flsah存储、视频存储以及半导体传感器领域的前言。并在深圳、北京、成都设有分公司,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队伍。公司主要产品有:以色列M-systems公司以及美国Sandisk公司的Flash电子盘系列产品;日本硅素感应系统有限公司的角速度传感器、惯性导航陀螺仪。公司的产品专业应用于:航天、航空、电信、卫星系统、电力系统、网络计算机以及信息家电等领域。我司本着精益求精、优质服务的宗旨。根据客户的要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方案和服务。我们真诚希望能与社会各界专家、朋友合作,携手走向辉煌。详细情况请登陆:      SMART WORLD TECHNOLOGY CO.,LTD.   http://www.smart-disk.com   北京市海淀路中关村酒店商务中心一楼   电话:010--82872251 62565577--2776   传真:010--62659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