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手如何上路??那些书入门比较好一些??

楼主(2003-09-04):
我刚刚参加工作,原来学的自动化主要是偏向于过程控制,现在单位主要的是电气控制。电气传动,输配电的控制与管理等等。我没有学过这方面的课程,一点也没有,这个是学校的课程安排的不合理造成的。现在想从头好好看看这方面的书籍,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书比较好,适合入门级的人看啊!?? 我大概查了一下,电气自动化专业的课程设置 我没有上过的课程主要是电磁元件、电机、电气传动与控制、电力电子技术这几门课,不只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的推荐啊!? 谢谢!! 现在我马上就要进行schneider Altivar38异步电机变频器的调试,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对于我以这样一个初学者??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动化没学变频器真是见笑!!你可先仔细看一下说明书,不懂的问题就提出来,也可把电机的负载情况及控制要求说清楚!!一些基本的要求也可打开我们的网页看看: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楼主:
我只是想要一两本较好的入门级的书籍的名称

网友A:
介绍变频器的书在书店也就是两三本,很多内容是简单、重复,所以买一本就可以!但看书是学不到什么,主要是靠实践!!

楼主:
可是不懂得基本原理也是不行的啊!?

网友B:
通达那小子,别担心别人学去了,什么“看书是学不到什么”!其实张燕宾的“变频调速原理及应用”那本书就非常适合初学者!

网友A:
但愿你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

楼主:
是机械工业出版社的么?? 传动方面那一本比较好呢? 有没有必要学些电机的书啊! 看过一些,好难啊!

网友C:
我也是刚刚工作,希望多看些书 谢谢大哥大姐们

网友D:
学习过程控制的,为什么要安排做电力拖动?专业不对口嘛!这样的情况即使是自学得很好,也不过是中专水平,难成大气。赶紧跳槽吧!这样与自己与国家都有好处,我肯定你能成过程控制高手——除非你工作态度不认真。

网友E:
我不清楚过程控制为什么要与电力拖动分那么清,我认为也不存在专业不对口的问题。现在的控制系统,说深了很细,但说全了,你得面面俱到,包含光机电,电子,通讯,计算机,传动,工艺流程,控制方法,网络等等相互交差,一个控制系统的完成和个人的知识与经验有很大关系,系统的好坏,性价比,实施的难易程度,都需要多方面的学问,在这方面经过大胆实践并从实践中进行理论上的升华,中专生不会差于许多硕士的。 国外学生的上学时数理化不如国人,为什么出的成果多。是在实践中发现不足,在学。 国人是,中专生有实践机会,却无深造机会,自己不学就更不行;而大学生有许多理论,却不敢实践,所以理论过了一阵也忘了;这就需要在市场的情况下,克服弱点,中专生只要加强理论,大学生大胆实践,只要努力都不差。 市场,要用理论引导方向,并用实践验正自己的想法,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根据自己的能力,每次项目都要有一定的难度,并且有部分是没作过的,但以自己的现有能力又可在短期内经过学习实践解决,即有挣了钱,又学了东西,又有挑战性又有成功后的喜悦. 搞这一行,基础知识能学扎实就学扎实,不懂不理解,实践中遇到了,自会明白,不能脱节。

楼主:
道理谁都明白,可是时间有限阿!那么多的东西从头开始学,必须有一个好的基础,所以我才想知道有什么比较适合初学者的书籍来尽快熟悉起来。

网友F:
你只是 太过于着急了 刚开始工作什么也不会 以为自己一下子就抓瞎了 其实没必要那样的工作是干出来的 看书 学的东西不多 但是必须的看 不是学不到东西 要是从事变频 楼楼上的家伙说的书就挺好的 我看你呀 还是看一看电机原理 为好吧 到书店一般都有 《电机与拖动》 不过奇怪 学自动化的 居然没学过那些课程 电力电子 电机拖动 是不是自己学校开过 你没去上啊 哈哈 开个玩笑了

网友G:
100元买一张超星读书卡,上面什么书都有。

网友H:
入门<自动控制系统-电力拖动控制>陈伯时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网友F:
别听他们胡扯,我也是学自动化,我学校里也只知道变频调速原理,变频器是什么形状后来才知道。我建议你拿起ATV 38的说明书好好看看,在调试中肯定自己,多来几次就好了,有时间的时候再去好好的补充点电气方面的营养吧!

网友F:
施耐德8008101315免费技术咨询电话可不是白设的,不懂就问吧

楼主:
有道理啊!嗬嗬

网友F:
ZHENGZHENG说得对,主要是实践加学习。在实际工作中专业哪有那么细啊,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都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不要怕。我也是学过程控制的,第一次调试变频器也是拿本说明书就上了,不懂就问。

网友F:
我是学自动化,刚工作两年了,我主要是电气控制,我没有用过你所说的那种变频器,我用的是富士,三肯,西门子,A-B但是它们的设置很简单,如果你的手中有说明书的话,只要照说明书的要求设置几个参数即可,其余的可以不设,最好先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