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9-04):
大家好!我正在做六自由度并联平台的课题,希望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前辈多交流。 我的email: ww_zl5@sina.com.cn

网友A:
您好,美国DELTA TAU公司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卡PMAC PMAC简介 PMAC卡是开放式数控系统的核心,它最大的优点是站在用户的立场,方便、快捷、稳定、可靠,全面开放。最多可控制128轴进行联动。 一、硬件结构的开放性 1,适应多种硬件操作平台,可在IBM及其兼容机试运行,在WIN95、98、2000、NT及Linux下运行及开发,具有PC、STD、VME、PCI、ISA、104总线及串口脱机运行的功能。 2、适用所有电动机,包括普通交直流电机、交直流伺服、步进、直线电机、陶瓷电机、液压马达,控制精度可达5nm。 3、可接收各种反馈,包括测速发电机、旋转变压器、激光干涉仪、并行数据、光电编码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光栅尺等。 4、PMAC的绝大部分地址向用户开放,包括电机的所有信息、坐标系的所有信息及各种保护信息等 二、软件结构的开放性 1、支持各种高级语言,提供16位、32位的DLL,还有ActiveX控件PTALK,用户可使用C++、VB、VC、Delphi开发自己的人机界面接口。 2、机床语言的真正开放。支持用户调用现成的直线、圆弧、样条、PVT三次曲线等插补模式,同时支持标准的RS274代码,用户可自定义G、M、T、D、S代码实现以往机床语言不能完成的功能。 3、PLC功能的全部开放。内置PLC可将I/O扩展到1024in/1024out ,可以编写64个异步PLC程序,对I/O的操作几乎是纯软件的工作,通过类似于汇编语言的指针变量,可让用户按位、字节进行控制。 4、可同其他相关软件接口。即使插在PC的扩展槽中,其对轴、I/O的控制是控制器自身完成的,所以PC可共享CAD等绘图软件。 三、PMAC的独特性能 1、仿真运行 2、中断功能 3、位置捕捉功能 4、位置随动功能 5、高分辨率的控制信号(16位、18位) 6、数据采集及分析功能 7、多次开发功能 PMAC在国内正在大规模的推广和应用,主要用于数控机床、各类机器人、三坐标测量、在线检测及加工、卫星的定位跟踪、弯管机、注塑机及各种机床的数控改造等。 您可以致电010-82025588咨询,我是崔庆华. 您也可以登陆www.emotioncon.com查询有关信息。

网友:
我需要一款六轴运动控制卡,要求每轴的输出信号为两个模拟量——电压1-5V,输入量为数字量。哪家的控制卡能达到要求?请各位高手指点。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要求不是很明确,PMAC1控制卡输出16位的差分模拟量(电压在+/-10V之间,可调至1-5V ),接受数字量输入。但你的“每轴的输出信号为两个模拟量”,不是很明白,我可以将两个通道(每个通道接一个轴)设为相当一个轴控制。希望继续沟通。

网友:
楼上:“输出16位的差分模拟量”,是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B:
你是哪所高校的? 我也曾做过5坐标并联机床的数控 有空可以交流

网友A:
to zoe,呵呵,是16位的模拟量,打错了,见笑了.PMAC2可输出18位的模拟量.

网友:
六轴运动控制卡可以输出18位的模拟量,这18位的模拟量是独立的吗?也就是说一个轴可以发出3个独立的输出模拟量信号?同时? 多谢!

网友:
我们给您推荐美国Galil DMC-1860 双闭环运动控制卡。6路模拟量输出/步进输出可选。24I/16O。价格合理。 北京东方嘉宏机电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10-62325085传真:010-62325605 E-mail:sbj@mttc.com.cn

网友A:
to zoe,输出的模拟量路数与可控制的轴数是相等的,8轴卡输出8路,16轴卡输出16路,我一直不是很明白你的"也就是说一个轴可以发出3个独立的输出模拟量信号?同时?"的意思?不过,我在卡中可将两个轴通道定义为一个轴,也就是说可使两个轴的运动完全一致.欢迎继续讨论,也可致电010-82025588Johnny ,或登陆www.emoytioncon.com.

网友B:
我想zoe可能是误解了用18/6=3 这个18是单个输出的精度吧 我看你前面的文章是说通过两个D/A通道来控制一个轴? 对于我们的板卡,你是可以通过控制两个通道都输出到一个轴的。 你的6轴岂不是要12轴的板卡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