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与不加变频器有区别吗?

楼主(2003-09-04):
我公司有6立方空压机。电机标称37KW 78A。实际工作电流65A。假如我使用适当的变频器调节到50赫兹继续工作。 请问此时的电源电流、整体功率因素、功率有变化吗? 我公司计划改造这几台空压机,先讨论方案……(在佛山)。

网友A:
装了变频器调到50HZ,功率因数会变大,其他的没变

网友B:
假若在50赫兹工作我建议你可以考虑用软起,你可选型HPR1D75产品,价格实惠,质量三包.

网友C:
老是工作在50HZ,是没有必要加变频器的,那样反而更耗电.

楼主:
在下先谢过三位,不过容济你同意gdldq吗?gdldq同意容济吗? 打雷,我要根据压力大小控制变频器工作,估计会工作在50赫兹附近。所以不能用软起。

网友D:
打雷:傻比,软器你老母!!

网友A:
我同意GDLDP,工作在50HZ附近是省不了电的,只能省下无功,这样你的有功电度表是反映不到的,相反可能因为变频器带来损耗可能会让你的电表跑快了.不过有一点,加了压力做闭环对稳定压力有好处,这样对用气系统会好些

网友E:
上楼的肯定是个老虾吧 我同意你说的因为我做的供水和供油太多了

网友A:
不敢卖老,希望能多交几个朋友longi@longi.net

楼主:
溶剂 这下你讲我清楚多了。 再谢过。 公司现在突然发起节能疯,以后还要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F:
除非你的压缩气的用量变化很大,否则没必要加变频器。就说用气量变化很大,如果管道细长,也不能加变频器。

网友G:
我的意见是结合老九与溶剂的观点。

网友H:
节能好啊! 无论空压机还是其它的节能改造,前提都建立在有节能空间的基础上! 空压机改造本人做了有十几套吧,控制方式也各不相同. 有兴趣可讨论讨论.

网友I:
芳季:假若你的空压机的压力变化比较大建议你加变频器,这样肯定能够节能,并且可延长电机的使用寿命,我是专门做这一行的,如你有兴趣可以访问此网站:www.gotosynd.com,本人会尽力为你服务的。

网友J:
芳季: 你好,根据你提供的数据,用变频调节是可行的,建议采用根据压力闭环调节,65A的电流不用50HZ运行,可节电20%左右。另外由于空压机都是带载启动,用变频后一定要最低20HZ启动,或使用大一档次的变频。我做过多家的恒压供气变频改造,可以共同探讨一下,13510379353 胡培宏

网友A:
这种情况拿来做实验可以,想省电会害了自己!

网友K:
变频器虽然有节能效果,但是不能只着眼在节能这一个目的上。

网友L:
我想请教: 1度=1kwh W=UI 功率和频率有多少关系呢? 现在的大多数变频器都有电机自动适应功能和自动能量优化功能,也都是通过各种途径观测 电流 来节能。 那么。现在 在这里 电流和电压的变化可以忽略吗?频率是衡量节能的 唯一 指标吗?!?!?

网友A:
是P=UI,但从理论分析,频率低与功率也低,但具体要看负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