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动电阻

楼主(2003-09-04):
我有一台单相1.5KW变频器,20A模块带PB,请问可选多大的制动电阻.谢谢 制动电阻的阻值是否是越小越好?功率怎么定?

网友A:
1, 计算 制动电阻欧姆=700/电机千瓦数(380 系列 100%制动力矩)    电阻功率=电机千瓦数*10%--15% 在WW44得发言中找到得,你谢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