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器分类含义

楼主(2003-09-04):
有谁知道接触器有两个或三个端子排之分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A(2004-05-08):
呵呵,你的问题看的不是很懂,是不是单相和三相的区别?另外,我前一段做了个美国的生产线,他们选用的都是两相电机,所以选用的都是两个端子的,但国内的我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B:
好象没有这种分类吧?如果有的话,查看一下说明书不就行了吗?

网友C(2008-07-17):
24V控制电流380V主电流选什么型号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