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2N-485-BD

楼主(2003-09-04):
FX2N16MR+FX2N-485-BD可以和以台达VFD-A变频器通讯吗?望各路大侠赐教!

楼主:
此配置可用RS指令发出控制VFD-A变频器通讯命令。并可用串口调试工具监视发出的数据正确无误,但是VFD-A没有反应。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同样数据则变频器有正常反应。用数字万用表量测通讯端子电压发现,串口工具发送数据时电压为2.7--3.0V、PLC发送数据为0.06V。接线无问题。

网友A:
台达通讯模块是家用的,只能和台达sc-500通讯,有问题可致电0571-63587515,张工

楼主:
fx2n-485-bd的通讯芯片是ds8923a,传说是422通讯芯片。台达通讯芯片是ds751.不知两者能不能配合。ds8923a与MAX487能不能配合?望各位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