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下如何进行I/O测试,在程序菜单上怎么操作?

楼主(2003-09-04):
我第一次用西门子的软件编程(S7 V5.2),程序做完了,要对I/O点进行测试,即强制某一个输出点置位,该点控制的继电器是否正确动作。我在软件菜单上找了很久也没发现这个功能,编程手册也没有说。故请教各位。

网友A:
PLC-->display force values, 然后在此界面输入要强制的变量和值 再选择variable-->force OK!

网友B:
可以在程序中建立一个变量表(vt,即viriable table),打开后,里面的菜单功能自己看看吧,比较方便调试。

网友C:
建一个VAT行不?

楼主:
多谢各位!我按照你们的方法已经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