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DCS还是FCS?

楼主(2003-09-05):
是DCS还是FCS? 目前,DCS发展到用:1、传统I/O卡件和传统现场表即为DCS. 2、用现场总线I/O卡件和现场总线仪表即为FCS.其它硬件变化很小,难道说仅仅改改I/O卡和现场表,DCS和FCS互换?

网友A:
非也。 1、DCS的控制是集中在控制器里[由多个控制器,也就是站],不同的控制回路集中在一起。 2、FCS的控制是将一个独立的控制回路下放到智能仪表或智能模块里,实现真正的分散控制,不同的控制回路在物理上是相互独立的。

楼主:
DCS把单回路调节和顺序控制下放到I/O卡件,也能做到控制的分散。 高级控制在控制器中执行。 FCS是不是高级控制也在控制器中执行哪,若那样的话,大家差别是不是仅在电缆和数字通讯上,还有,FCS可通过操作站对现场表进行调节。

网友A:
如果DCS把单回路调节和顺序控制都下放到I/O卡件,不就是FCS了吗。 FCS的意义就是在与把控制和调节放在现场,节省所谓的布线成本。 并不是用FCS代替DCS,应考虑应用场合。 FCS系统作楼宇、做罐区可以,电厂主机还是DCS合适。

网友B:
DCS把单回路调节和顺序控制都下放到I/O卡件,不就是FCS了

楼主:
还是有区别。我在考虑:如现场总线变送器带PID调节等,它的的控制功能不可能面面俱到,那样的话,成本肯定包不住,若是这样的话,FCS也不大可能做到真正的分散,还是需要控制器。FCS的优点在于数字化通讯,控制分散。但现场表单独供电。若我把I/O卡件柜放到现场(防爆要求达到),通过两条冗余的屏蔽双绞线或光缆联到中控室,省得电缆数肯定比FCS多。

网友A:
这不就是FCS了吗?

楼主:
有些人不是强调FCS比DCS好吗?,其实,PLC、DCS、FCS都在不断完善自己,相互取长补短,再加上融合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发展到最后,界线已经很模糊,因此强调谁吃掉谁,谁比谁强已变得很难说。

网友C:
其实目前而言,真的很难说清楚这几者之间的界限了。 但就物理结构和分布来说,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A:
是不是应该不要把产品过于理论化,只要好用、适用就可以。 厂家就是会造嘘头,其实真征得新技术并不多,大多是改头换面或技术延伸罢了。

网友D:
我也赞成讨论、ma的观点,FCS应该是DCS技术的延伸,相互之间的渗透和取长补短,包括现在很热的工业以太网。到底谁比谁强很难说,到最后应该是各种技术的综合的产品最受欢迎。

楼主:
上面两位说的很有道理,DCS/FCS/PLC,只要好用即可,不必划的界线那么清。

网友E:
通常意义上,DCS和FCS的区别在于:FCS传输介质采用光纤;FCS现场仪表为智能仪表。从通讯上来讲,FCS更快更稳定。但真正说FCS取代DCS,我个人认为还为时过早,最起码现场的智能仪表到目前为止,在成千上万的企业里,用得还不多,概念的东西容易理解,实际的实施却是难上加难,何况目前DCS的运用是相当不错的,不必要花费太大精力在此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