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个厂家在用威力巴流量计

楼主(2003-09-05):
您的厂有用威力巴流量计的吗?如果有使用情况如何?

网友A:
用过,不过没有进行比对,也不知道准不准,我是用在蒸汽测量。

网友B:
我们用过,还可以.用做控制不精度可以达到要求.但用做计量就不知道了.我们用在高炉煤气测量.

网友C:
用过,很好,我们用于测气体,和液体的流量,误差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