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如何调用第三方的DLL动态连接库

楼主(2003-09-05):
组太王如何调用第三方的DLL动态连接库 好象直接安装*。DLL,需要什么“*。REG”文件,请问如何做?因为本人手里只有一块宏拓PCI7401多功能卡,它只提供驱动程序和*。DLL库

网友A:
需要使用组态王的驱动开发包。

网友B:
由亚控的驱动部解决的,或者有驱动开发包自己做

网友C:
说明白一点,就是用组态王现有的脚本不能实现。 需要用组态王的DLL开发包进行再次封装。把您要的DLL函数写成组态王能识别的操作流程。

网友A:
调用第三方的DLL动态连接库,具有不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