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故障

楼主(2003-09-05):
现有一信侬伺服系统,开始系统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每次开机伺服驱动器就显示A-04错误代码,请问故障出现在那里??谢谢

网友A:
请看操作手册中有关报警部分。

网友B:
MR-J2-60A在位控模式,正常工作半小时后出现位置控制失常,又无报警信号。换上另一台就可以,说明不是外部原因。 估计是哪块芯片不稳定造成的,但无检测手段,及与此相配的伺服电机。请问那家公司可以修理

网友A:
应该是累积误差的问题,误差超过了控制卡的error_limit。可以试着调一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