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实例

楼主(2003-09-05):
从贵网站下载的应用实例在打开的时候无法进入有密码,同时在贵网站下载的组态王6.0安装后无法运行。

网友A(2001-12-17):
password:aa 您好: 很抱歉,我们这个工程在上传之前忘了将密码去掉,造成您的不便, 我们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方便,请您将联系方式留下,我们会很快跟您联系。解决您提出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时间不符? 6。0有时间限制,把系统时间改一下试试。 不要相信国产公司的网站。他们只想做广告。从不为用户着想。 但总比japan的公司好一些。

楼主:
不是,刚下载的组态王6.0只是测试版运行起来不用更改系统时间吧。只是运行起来有时间限止吧了。我在运行的时候提示缺少什么相关的协议,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C:
您是不是在运行的时候提示“创建协议组件失败”? 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在您的工程中定义了某个硬件设备,但是没有安装它的驱动程序。最新的驱动程序可以在www.kingview.com上下载

网友B:
利用组态王做界面设计还是可以的,但在较为复杂的控制算法设计上确实让应用者太失望了,数据处理功能太差,并在开发系统的命令语言 运行时,还有最大时间限制(65535ms),我采用一模糊控制算法,语句较长,6秒的时间无法运行完一次 分析计算。一个共控软件若完不成复杂的控制算法,控制还有何意义,请组态王开发者尽快完成上述功能,否则只是一华而不实的软件。

网友A:
孔子: 你好! 关于你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由于组态软件是专门用来做工程组态、监控应用的。不是用来做过程控制的。如果用它来做控制软件,那么一定存在不能实时控制问题。一定回出现你那种现象。国内外的组态层次软件都是如此。做复杂控制或实时性比较强的工程,应当用控制类软件,比如亚控公司的KingACT、或国外软件如WinAC、KW等. 若你的工程是复杂的控制系统,特别是过程控制,可以采用亚控公司的KingACT过程控制软件,他的实时性和算法足以保证满足控制要求。比如PID控制的闭环控制、串级控制等,以及用KingACT内置功能块组成自己的算法是完全可以的,但象您自己定义的模糊控制这样用户自定义算法,我们在1.5才支持。

网友B:
还有KINGACT呢!

网友D(2003-09-05):
组太王中的CB920X称重驱动有问题   我测试了1天,发现在设定配料数据时,只有将SET-目标重量1-N-初计量-N-精计量-N-过重量-N-下一个配料,依次下去,且只有在第4配料的目标重量后加-R,才能还回称重状态,但设定的结果就有问题,称重控制器里面每个配料只能存放目标重量,初计量,过重量三个值,所以我发现,四个配料中,仪表将我每个配料的四个设定值任取3个存放在仪表的目标重量,初计量,过重量三个地方,真是怪斋?;或是只设定每个配料的目标重量,在第4配料的目标重量后加-R,才能还回称重状态 ,不过数据也没写正确。我想,肯定是组太王的同行搞错了,称中仪表的精计量是仪表根据目标重量和初计量的差计算,不许设定,也没地方放。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