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工控朋友

楼主(2003-09-05):
1 GX-DEVELOPER里面如何进行程式的模拟实验?各位工控朋友能否详细解答。多谢! 2 当在一个扫描周期的过程中,C或T 继电器动作之后,处于此继电器之上或之下的所有 接点是否同时变化,而不必等扫描到了之后结点才发生变化?请各位朋友指点。不甚感 激。另外,我的信箱是yangsuisan@yahoo.com.cn。

网友A:
1\GX-DEVELOPER是编程软件,不能模拟! 三菱GX-Simualtor才是仿真模拟软件(中文版) 2、当在一个扫描周期的过程中结束后,首先将输入状态读取并放入暂存器中接下来按程序运算结果,并将结果放入暂存器,最后按暂存器内的值输出!(C或T 继电器动作会同时输出!) 此后程序进入下一扫描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