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饭店:LonWorks网络故障诊断排除

楼主(2003-09-05):
国贸饭店:LonWorks网络故障诊断排除
系统网络结构: 混合采用LonWorks,BACnet,RS-485等实现楼宇自控。 控制设备: 含有CSI,Honeywell,Trane等多厂家产品。 I/O Server: 采用BACnet OPC Server,LNS OPC Server等。 监控组态软件: 采用Intellution iFIX 网络接口: i.LON 1000 故障现象: i.FIX 无法通过LNS OPC Server读采集数据。
故障诊断排除: 利用LOYTEC高性能LPA-USB协议分析仪分析LonWorks网络,发现上位机和LonWorks网络无通讯(绑定或者查询),原有LNS OPC Server软件版本不支持VNI功能,改用PCLTA-20,通讯正常。如升级原有LNS OPC Server软件,可支持VNI(i.LON 1000)。 LonWorks网络故障诊断排除技术服务: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
opc client 没有数据刷新的话,一定是server的问题。 应该没有必要 协议分析仪。

网友B:
Hi,Mr.Zhai,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s. :-) BTW,在LON故障排除时,LON网络通讯和计算机监控两个方面都需要考虑。我个人认为有必要先考虑网络通讯,然后在考虑计算机监控,这样有益于从根本上一步一步的分析和快速解决故障问题。如果实际网络通讯有故障,监控OPC Client也会不涮新,但直接问题不是Server。直接使用LOYTEC LonWorks/EIA709 USB口高性能协议分析仪目的就是直接侦听LonWorks/EIA709网络协议包,实时了解和分析实际网络通讯运行健康状况。 比如监控PC计算机,只安装LonWorks OPC Server,和组态软件,i.LON网络接口(网络配置工具,如LM4W,没有安装) LonWorks/EIA709协议分析仪是从事LON技术人员必备的工具,该产品采用32位L-Chip芯片技术,高速高性能,获得Echelon LonWorld大会最佳产品奖,最高的性能价格比,同时包含电力线和双绞线介质,已经成为国内外LON用户的必备首选。 Honeywell,Siemens,TAC,ABB,Tridium,Johnson Control等公司技术人员在欧美市场LON产品开发和工程项目中广泛使用。

网友B:
利用协议分析仪测试该系统正常运行LonWorks网络带宽在33%,完全符合最优化网络的标准<30-40%,数据通讯错误0%。(可在线协议分析48小时,提交项目网络性能报告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