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5系列,有一AI信号4-20mA

楼主(2003-09-05):
AB PLC 5系列,有一AI信号4-20mA,代表0-800度,接在某一点,如N11:3,请问,我如何设置这0-800度,即4mA代表0度,20mA代表800度,我在RS Logix5中没有发现相关计算,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的?谢谢!!(我们已有的程序直接把N11:3作为PID的Process Variable)

网友A(2003-07-11):
AB有线性转换指令,慢慢弄吧。

楼主:
我已有的程序中没有发现相关计算,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的?能否讲的详细点

网友A:
既然是做PID的Process Variable,那就不需要做什么设置/计算了,只要和你的设定值对应就可以了,在显示数值的时候才需要转化一下,好让别人看得明白一点。

楼主:
现有2个表都输出4-20mA,一个表示0-800度,一个是0-100度,而它们一个接在N11:3,一个接在N11:4,分别作为PD15:1和PD15:2的Process Variable,它们显示的温度(PD15:1.PV,PD15:2.PV)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设置/计算的.而从N11:3或N11:4向前找,就是AI模块了,请问,在什么地方设置的?谢谢!! 而另有和AB 变频器通信的数据,我在程序中能发现相关计算,如除以655.3399,可知是0-50HZ

楼主:
请熟悉AB PLC 的朋友帮我一下

网友A:
AB的PID的输入值是可以整定范围的,你再认真看一下PID块的设置

楼主:
我看好多遍了,setup screen 中,input range Max都是4095,input range Min都是0,engineering unit Max都是4095,engineering unit Min都是0

网友B:
你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设置,0~800度,可以通过Y=AX+B的方式确定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计算偏差值B就可以了。我这里的一个温度0~1000度,也是4~20mA的信号,最大、最小值为:1832、32,再通过线性公式就可计算出偏差值了!

楼主:
我在程序中就是找不到线性公式计算,才发问的,我以前没做过AB的PLC,新公司的程序就是这样,没有任何其它资料可查阅,故来此请教 (而,同一程序中,另有和AB 变频器通信的数据,我在程序中能发现相关计算,如除以655.3399,可知是0-50HZ)

网友A:
你看看有没有SCP指令,参数整定用的。

楼主:
我明天就查

网友C:
用 MUL 就可以了

网友D:
It 你好: 我经常做这方面的程序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只要你设定最小值和最大值就行了,他里边有自动的线性对应关系,你选定4-20mA后,最小值对应的就是4mA最大值就对应20mA

网友C:
it: 搞"腚"了吗???

楼主:
"只要你设定最小值和最大值就行了"是指在PID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吗? 而我们公司的PID中最小值都为0,最大值都为4095,而它们代表不同的范围,程序中并没有相关计算,为什么?!? 假如有一模拟量,我不用PID来处理,那又应该在那里设定呢?通过Y=AX+B的方式确定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吗?

网友E:
你好,你有没有allen-bradley plc的说明书和编程手册,软件,能否给我一份,谢谢!nobest18@sina.com

楼主:
说明书和编程手册我没有

网友F(2003-09-03):
PLC5有CPT计算指令,可以输进去很长的表达式,并且正是何时输可以同时计算,不需要进行转换

网友G:
to it: 用CPT指令实现"Y=AX+B"运算,结果必须存到F文件,否则结果不对.

网友G:
to it: PID指令的Control block用N文件,是有你的那种问题,PID之前确实要CPT运算。 Control block用PD文件,就不存在那种问题了,可以直接组态。

网友H:
to it: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RSLOGIX5的I/OCONFIGRATION中,直接配出来,或者在配置相关块传送中把你的配置信息写进去。

网友I:
samohongliu: 你可以根据情况进行设置,0~800度,可以通过Y=AX+B的方式确定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计算偏差值B就可以了。我这里的一个温度0~1000度,也是4~20mA的信号,最大、最小值为:1832、32,再通过线性公式就可计算出偏差值了! 你的最大值,最小值怎么算啊!

网友J(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

网友K(2013-01-03):
这个问题PID 可以设置

网友L:
AB有线性转换指令,慢慢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