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3-09-05):
有一台三菱F540-37K-CH变频器要安装一恒压供水系统。现有一输出模拟量为4-20mA压力变送器,是否将此输出量直接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即可正常工作。另对变频器进行自学习设置外,还要对哪些参数进行设置。因本人初次接触恒压供水系统因此有很多东西还得向大家请教。 请问在PID设置中 P133:PU操作时的PID目标设定值 (此项是否指用户指定的压力值的大小,若是它的值也 可以通过外接可变电阻来给定?) P128:PID动作选择、 P129:PID比例常数、 P131:上限、 P132:下限; 这些参数确切的说是指什么数值呢?

网友A:
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有关系,P128(10,11,20,21)所选择的不同,则对应的接线端子也不同。

楼主:
板主:你好 由于本人是初次安装恒压供水系统,对这些参数了解甚少您是否愿意详细介绍呢?

网友B:
多看说明书,建议接线端子的启动要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