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耗是多少?

楼主(2003-09-05):
一般110kw变频器自身的损耗是多少?加入是50HZ运行。 110kw的软起动器呢?AB的?ABB的? 哪位知道?

网友A:
很难讲的,实际使用不一样损耗不同,装个表看看啦

网友B:
几百瓦,体形越小损耗越小!!

网友C: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效率可达到98%

网友D:
如果这样,装表测量不准损耗。

网友E:
以前用GTR时代,110KW的变频器本身耗电1.5KW左右,包括风机。 用IGBT后就不知道了